请问这个电感对地0是不是等于报废了3060ti

楼主(2023-03-28):
请问这个电感对地0是不是等于报废了3060ti
白色圈住的电容只有3个不是0
红色的也是0
紫色的有阻值
是不是报废了 抖音说的红色对地0就基本gpu烧了
我也不懂 来专业论坛问问

网友:
红圈里电感对地,核心挂

网友:
越高端的 阻值越低  不一定0就是GPU挂了  还有你是用的FlukeI测的吗

网友:
几位半表测的,接近0不完全为0就是正常

网友:
基本正常   高端的显卡阻值就是低

网友:
这样就判定,只能说太草率,你可以拆掉电感测一下到底是供电端短路还是核心端短路,再做判断。

网友:
现存供电短路  核心基本完蛋

网友:
显存供电为0,核心凉凉了

网友:
买个好点的万用表测

网友:
应该是供电问题芯片问题,或者电阻电容某些零件问题

网友:
为0肯定核心挂了,也有可能万用表精度不够,0.0X小数点测不出来

网友:
烧鸡大发,外围bios不发热就是核心了

网友:
两个红色下边那个红的确是0 上边红0。003 看了一下mos管 有一个爆锡了拆下后 0的也恢复了0。00x 能开机有图了 。。。

网友(2023-08-25):
那你要看是哪里导致的短路

网友:
这不一定。

网友:
学习到了,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