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驰rtx2060维修

楼主(2023-03-28):
显存供电芯片烧了一个洞,换一个芯片好了,测量5v供电发现5.8v偏高,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内存供电IC  1666烧坏的根本原因就是5V偏高,不修复会返修,还有几率显存核心全盖白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IC  1666烧坏的根本原因就是5V偏高,不修复会返修,还有几率显存核心全盖白布

有点怕,偏高是反馈问题,还是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