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7000 2020显示一会儿断电

楼主(2023-03-28):
今天收到客户返修一台LENOVO Y7000 2020,客户说开不开机,收到后先加电测试按开关没有反应,拆机后把主电池和CMOS电池都拆掉,等一会儿再接电,发现自动上电反复重启几次后亮机了,但是有两行报错,用百度翻译了一下,大概意思是适配器比标配适配器功率低,看了一下客户的是原装适配器,按说不应该报错才是,而且显示后风扇狂转,按ESC后可以进系统 ,但是一会儿就断电,用电池不会报错,但是风扇也是狂转,一会儿后会断电,各位高手有遇到过此故障的吗?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附件是报错照片

网友A:
换适配器  或者查一下ec

网友B:
查电源识别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适配器  或者查一下ec

适配器换了一个230W的也是一样,我再查一下EC,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电源识别信号。

电源识别信号电压2.3V,不知道是否正常,和EC相通

网友:
从淘宝上买了一颗写好程序的EC芯片换上后,适配器的报错没有了,但是显示后风扇还是狂转,一会儿自动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