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X95G 不显示

楼主(2023-03-28):
此机器是客户自动更换风扇后出现的故障,客户描述说没有拆下散热器,把板子拿起来把风扇强行装进去的,安装完后开机可以正常点亮,电池电量低关机后,再开机就打不开了,现在的故障是开机可以加电但是无显示,我拆机测量发现没有集显电压,仔细检查主板没有发现掉件,BIOS刷过,CPU供电芯片加焊过,用万用表一直测量集显电压,过程中会发现电压会突然有一下,马上又掉下去了,各位高手请问接下来,应该检查什么地方,请多指点,谢谢。

网友:
要不要来个FX95G 点位慢慢查

网友A:
集显电压就是一瞬间。键盘灯能不能切换,能切换查屏供电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集显电压就是一瞬间。键盘灯能不能切换,能切换查屏供电电路。

键盘灯不能切换,应该根本就没有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键盘灯不能切换,应该根本就没有显示

你看下转换电路是不是出问题了。还有图纸论坛有 没必要花冤枉钱买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6192-1-1.html这是点位图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下转换电路是不是出问题了。还有图纸论坛有 没必要花冤枉钱买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 ...

好的,感谢

网友:
查查集显的供电芯片,看看是不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