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30 Pro手机触屏没有反应

楼主(2023-03-29):
华为P30 Pro手机触屏没有反应

二修一台华为P30 Pro触摸屏幕没有反应,检修发现有一颗与座子相连的电阻消失不见,找相同大小的电阻装上,再次开机触摸已经恢复正常。

      【机器型号】华为P30Pro

      【故障现象】不触摸

      【维修过程】

      接到一台华为P30Pro主板,同行送修,说是手机屏幕不触摸,没反应。恢复出厂设置和换屏之后故障依旧,就发过来给我们维修。

华为P30Pro屏幕突然不触摸是怎么回事 图1

华为P30Pro屏幕不触摸,触屏没反应 图2

      接到主板后,找了块屏幕装上,确实是无法触摸,手机停留在激活界面,滑动屏幕没反应,按音量键有加减提升,看来是不触摸而不是死机,直接打开图纸,找到触摸显示座子,用万用表打值,打到第8脚的时候发现座子没有阻值,正常应该有5-600阻值。

      找到图纸上相关信号,发现有一颗与座子相连的电阻消失不见,对照原理图是22欧的电阻,找其他主板拆了一颗相同大小的电阻装上,再次开机触摸已经恢复正常,看来问题已经解决。

华为P30Pro不触摸 图3

华为P30Pro不触摸故障维修 图4

华为P30Pro不触摸 图5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谢谢分享!可能是拆机挑掉了的

网友:
厉害了,手机维修更要借助图纸

网友:
不知是腐蚀了还是摔的,掉件了

网友:
这么小的东西,挺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