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Flex 5 Chromebook-13ITL6 (IdeaPad) BIOS

楼主(2023-03-29):
Flex 5 Chromebook-13ITL6 (IdeaPad),自己备份的BIOS,,主板上有四个内存焊接位置,两个空位,安装了两颗三星:KUB6E3SAA-MGCR LPDDR4X内存,共计4GB内存。配置:CPU:I3-1115G4
主板板号:HS46A/HS36A NM-D631, (BM5024_V1.1),Memory Type: DDR4 SDRAM (SEC 101 K4U6E3S 4AAMGCR, H9HCNNNBKMML XRNEE 108A, SEC 104 K4U6E3S 4AAMGCR)现在遇到了点问题,安装了两颗同类型的内存想升级到双通道8GB后不识别新安装的内存,识别电阻位置没错,BIOS不知道是什么BIOS,不知道如何编辑修改,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分享下如何改升级这个这个内存到双通道8GB。
大家有8GB的也请分享一下。BIOS类型是COREBOOT。

补充内容 (2023-3-30 20:52):
后续,进chromeos后发现内存识别到了4颗,但是本身是2G一颗的三星内存被识别成了2G一颗的镁光的型号,但是容量只识别成了1G每颗。
chronos@localhost / $ sudo dmidecode -t 17

# dmidecode 3.2

Getting SMBIOS data from sysfs.

SMBIOS 3.0 present.

Handle 0x000C, DMI type 17, 40 bytes

Memory Device

Array Handle: 0x000B

Error Information Handle: Not Provided

Total Width: 16 bits

Data Width: 16 bits

Size: 1024 MB

Form Factor: Unknown

Set: None

Locator: Channel-0-DIMM-0

Bank Locator: BANK 0

Type: LPDDR4

Type Detail: Synchronous

Speed: 3733 MT/s

Manufacturer: Unknown (ce00)

Serial Number: 00000000

Asset Tag: Not Specified

Part Number: MT53E512M32D2NP

Rank: 1

Configured Memory Speed: 3733 MT/s

Minimum Voltage: 0.6 V

Maximum Voltage: 0.6 V

Configured Voltage: 0.6 V

Handle 0x000D, DMI type 17, 40 bytes

Memory Device

Array Handle: 0x000B

Error Information Handle: Not Provided

Total Width: 16 bits

Data Width: 16 bits

Size: 1024 MB

Form Factor: Unknown

Set: None

Locator: Channel-1-DIMM-0

Bank Locator: BANK 0

Type: LPDDR4

Type Detail: Synchronous

Speed: 3733 MT/s

Manufacturer: Unknown (ce00)

Serial Number: 00000000

Asset Tag: Not Specified

Part Number: MT53E512M32D2NP

Rank: 1

Configured Memory Speed: 3733 MT/s

Minimum Voltage: 0.6 V

Maximum Voltage: 0.6 V

Configured Voltage: 0.6 V

Handle 0x000E, DMI type 17, 40 bytes

Memory Device

Array Handle: 0x000B

Error Information Handle: Not Provided

Total Width: 16 bits

Data Width: 16 bits

Size: 1024 MB

Form Factor: Unknown

Set: None

Locator: Channel-2-DIMM-0

Bank Locator: BANK 0

Type: LPDDR4

Type Detail: Synchronous

Speed: 3733 MT/s

Manufacturer: Unknown (ce00)

Serial Number: 00000000

Asset Tag: Not Specified

Part Number: MT53E512M32D2NP

Rank: 1

Configured Memory Speed: 3733 MT/s

Minimum Voltage: 0.6 V

Maximum Voltage: 0.6 V

Configured Voltage: 0.6 V

Handle 0x000F, DMI type 17, 40 bytes

Memory Device

Array Handle: 0x000B

Error Information Handle: Not Provided

Total Width: 16 bits

Data Width: 16 bits

Size: 1024 MB

Form Factor: Unknown

Set: None

Locator: Channel-3-DIMM-0

Bank Locator: BANK 0

Type: LPDDR4

Type Detail: Synchronous

Speed: 3733 MT/s

Manufacturer: Unknown (ce00)

Serial Number: 00000000

Asset Tag: Not Specified

Part Number: MT53E512M32D2NP

Rank: 1

Configured Memory Speed: 3733 MT/s

Minimum Voltage: 0.6 V

Maximum Voltage: 0.6 V

Configured Voltage: 0.6 V

补充内容 (2023-3-30 21:16):
5楼有图纸补充。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 ... 53&pid=18620899

Lenovo Ideapad Chromebook Flex 5-13ITL6.zip

网友:
好详细哦

网友:
告诉我哪里相信。

网友:
主板 图片

网友:
内存相关的电路图纸截图,图片有压缩。

网友A(2023-04-30):
Ram id 3要拉高啊 电阻的位置要挪一下 是不是挪成ram id0了 所以变美光了
Mrchromebox在GitHub有coreboot的源码
/src/board/go/hatch/akemi
看看与你的图纸配置电阻一致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am id 3要拉高啊 电阻的位置要挪一下 是不是挪成ram id0了 所以变美光了
Mrchromebox在GitHub有coreboot ...

折腾了好久,还是没有搞定,显示镁光的内存颗粒是因为主板的CBI信息中是镁光的,可以用cbi-util修改成任意的。这个不是决定识别内存大小的关键,可能问题是出在配置电阻吧?你说的配置是dram_id.generated.txt中的配置文件吗?我的主板平台应该是:volteer,我按照这个配置,没法点亮机器。
DRAM Part Name                 ID to assign
K4U6E3S4AA-MGCL                0 (0000)
K4UBE3D4AA-MGCL                1 (0001)
H9HCNNNBKMMLXR-NEE             0 (0000)
MT53E1G32D2NP-046 WT:A         2 (0010)
H9HCNNNFAMMLXR-NEE             3 (001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折腾了好久,还是没有搞定,显示镁光的内存颗粒是因为主板的CBI信息中是镁光的,可以用cbi-util修改成任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GPL-2.0-or-later
# This is an auto-generated file. Do not edit!!
# Generated by:
# util/spd_tools/bin/part_id_gen TGL lp4x src/mainboard/google/volteer/variants/lillipup/memory src/mainboard/google/volteer/variants/lillipup/memory/mem_parts_used.txt

DRAM Part Name                 ID to assign
K4U6E3S4AA-MGCR                0 (0000)
H9HCNNNBKMMLXR-NEE             0 (0000)
MT53E512M32D2NP-046 WT:F       0 (0000)

按这个来看看 可能和图纸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SPDX-License-Identifier: GPL-2.0-or-later
# This is an auto-generated file. Do not edit!!
# Ge ...

不行就把ram-id3拉高 其余拉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把ram-id3拉高 其余拉低

你发现识别成美光颗粒的时候四颗都是dimm-0的channel 说明双通道没启用,ram-id3必须拉高
KUB6E3SAA-MGCR是32位的 一个dimm只有64位 只支持两颗
必须config成双通道才能正确识别
Lpddr4电源应该是1v才对呀

网友(2023-06-02):
引用 网友A:
你发现识别成美光颗粒的时候四颗都是dimm-0的channel 说明双通道没启用,ram-id3必须拉高
KUB6E3SAA-M ...

我自己编译了一个coreboot的固件,问题出在firmware上,根据机器的主板配置识别内存,不把识别的型号和SPD文件关联好,始终只能识别板载的设置,我重新编译一个coreboot的固件后可以正常识别内存容量了,但是键盘按键映射不对了,变成了标准的键盘。又不知道是coreboot哪个地方设置键盘,难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现识别成美光颗粒的时候四颗都是dimm-0的channel 说明双通道没启用,ram-id3必须拉高
KUB6E3SAA-M ...

有没有什么办法不改固件能识别吗?现在是能够识别内存颗粒,只不过识别成板载默认的,我试过改主板型号,改成有大容量颗粒的,好像还是只能识别成4GB

网友:
./fmap_decode ~/chromiumos/bios/coreboot.rom
fmap_signature="0x5f5f464d41505f5f" fmap_ver_major="1" fmap_ver_minor="1" fmap_base="0x00000000fe000000" fmap_size="0x2000000" fmap_name="FLASH" fmap_nareas="7"
area_offset="0x00000000" area_size="0x00001000" area_name="SI_DESC"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0001000" area_size="0x004ff000" area_name="SI_ME"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1e00000" area_size="0x00200000" area_name="SI_BIOS"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1e00000" area_size="0x00020000" area_name="CONSOLE"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1e20000" area_size="0x00010000" area_name="RW_MRC_CACHE"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1e30000" area_size="0x00000200" area_name="FMAP"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1e30200" area_size="0x001cfe00" area_name="COREBOOT"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ly@ly-desktop:~/chromiumos/src/third_party/flashmap$ ./fmap_decode ~/chromiumos/bios/old.bin
fmap_signature="0x5f5f464d41505f5f" fmap_ver_major="1" fmap_ver_minor="1" fmap_base="0x0000000000000000" fmap_size="0x2000000" fmap_name="FLASH" fmap_nareas="32"
area_offset="0x00000000" area_size="0x00500000" area_name="SI_ALL"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0000000" area_size="0x00001000" area_name="SI_DESC"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0001000" area_size="0x004ff000" area_name="SI_ME"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0500000" area_size="0x01b00000" area_name="SI_BIOS"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0500000" area_size="0x00800000" area_name="RW_SECTION_A"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0500000" area_size="0x00010000" area_name="VBLOCK_A"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0510000" area_size="0x004effc0" area_name="FW_MAIN_A"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09fffc0" area_size="0x00000040" area_name="RW_FWID_A"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0a00000" area_size="0x00300000" area_name="ME_RW_A"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0d00000" area_size="0x00200000" area_name="RW_LEGACY"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0f00000" area_size="0x00100000" area_name="RW_MISC"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0f00000" area_size="0x00030000" area_name="UNIFIED_MRC_CACHE" area_flags_raw="0x08" area_flags="Unknown"
area_offset="0x00f00000" area_size="0x00010000" area_name="RECOVERY_MRC_CACHE"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0f10000" area_size="0x00020000" area_name="RW_MRC_CACHE"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0f30000" area_size="0x00001000" area_name="RW_ELOG" area_flags_raw="0x08" area_flags="Unknown"
area_offset="0x00f31000" area_size="0x00004000" area_name="RW_SHARED"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0f31000" area_size="0x00002000" area_name="SHARED_DATA"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0f33000" area_size="0x00002000" area_name="VBLOCK_DEV"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0f35000" area_size="0x00002000" area_name="RW_VPD" area_flags_raw="0x08" area_flags="Unknown"
area_offset="0x00f37000" area_size="0x00006000" area_name="RW_NVRAM" area_flags_raw="0x08" area_flags="Unknown"
area_offset="0x01000000" area_size="0x00800000" area_name="RW_SECTION_B"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1000000" area_size="0x00010000" area_name="VBLOCK_B"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1010000" area_size="0x004effc0" area_name="FW_MAIN_B"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14fffc0" area_size="0x00000040" area_name="RW_FWID_B"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1500000" area_size="0x00300000" area_name="ME_RW_B"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1800000" area_size="0x00800000" area_name="WP_RO"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1800000" area_size="0x00004000" area_name="RO_VPD" area_flags_raw="0x08" area_flags="Unknown"
area_offset="0x01804000" area_size="0x007fc000" area_name="RO_SECTION"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1804000" area_size="0x00000800" area_name="FMAP"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1804800" area_size="0x00000040" area_name="RO_FRID"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1805000" area_size="0x00070000" area_name="GBB"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area_offset="0x01875000" area_size="0x0078b000" area_name="COREBOOT" area_flags_raw="0x00" area_flag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发现识别成美光颗粒的时候四颗都是dimm-0的channel 说明双通道没启用,ram-id3必须拉高
KUB6E3SAA-M ...

BIOS的flashmap结构已经可以查到了,问题是我不会用dd if=命令把ro_vpd导出。把这个导出应该就能解决键盘布局和机型修改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的flashmap结构已经可以查到了,问题是我不会用dd if=命令把ro_vpd导出。把这个导出应该就能解决键盘 ...

For both the options below, we'll need to use the cbfstool (coreboot filesystem) binary, so let's download/extract that:
wget https://mrchromebox.tech/files/util/cbfstool.tar.gz && tar -zxf cbfstool.tar.gz
Option 1: extract VPD from the firmware on device
sudo flashrom -p ch341a_spi -r badflash.rom
./cbfstool badflash.rom read -r RO_VPD -f vpd.bin
Option 2: extract VPD from stock firmware backup created by Firmware Utility Script (this assumes the file has been copied into working directory)
./cbfstool stock-firmware-<devicename>-<date>.rom read -r RO_VPD -f vpd.bin
Then we inject the VPD into the firmware image to be flashed.
./cbfstool <Shellball ROM/UEFI Full ROM filename> write -r RO_VPD -f vpd.bin
Now the firmware image is ready to be flashed, and will maintain the device's unique serial, LAN MAC address, etc.

Mrchromebox的救砖教程里有用cbfstool提取和替换cod的内容。
另你是怎么编译coreboot的.修改configs/config.****.uefi?还是通过coreboot官方文档的配置方式?
我编译的最终rom文件不是coreboot.rom这个文件 好像是在./dev/coreboot.当前日期.rom。
VPD里面的确包含键盘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