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40G1 不开机 求助

楼主(2023-03-29):
现在问题是,一插上充电器,开关机键上的指示灯一闪一闪,不能开机,检查电感有3.3v 和5v。电感检查也没有短路
不开机

网友:
有可能bios的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楼上有我的答案

网友:
检查EC的工作条件够不够?如果EC的工作条件够了,再刷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