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的问题

楼主(2023-03-29):
没有示波器实在是不太行啊,很多问题不好判断,想买个手持示波器,请问一下这种示波器行不行

网友A:
如果这是你的第一个示波器,别买这种三五百便携性的,第一个示波器一定要买台式的,至少要一千多那种,推荐鼎阳或者普源入门级100Mhz,1G采样,双通道就够了,不建议买优德利的。
鼎阳和普源当初两款入门级我纠结了很久,说下两者优缺点,首先都是入门级大牌子,价格鼎阳便宜点,无论最后你选的哪个都不错。鼎阳SDS1102X-C:
优点:开机快,两个通道独立操作旋钮,横向菜单个人觉得更人性化,可以LAN连接电脑上位机可以直接操作示波器。网传可以直接面板操作升级到200Mhz版本,网传两款机型硬件完全一样,我个人用不到那么款的频率我没升级。
缺点:存储深度14M比同价位普源的24M小一点,但是实际使用最多的也就1M左右,14M的深度我个人是几乎用不到的。探头做工略差。

普源(RIGOL)DS1102Z-E:
优点:24M存储深度,如果你用的到这么大的存储深度的话,这是这款机器最大的卖点。
缺点:开机偏慢,两个通道共用一个面板,用CH1/CH2切换。

我当初也是嫌台式示波器太贵,备选了不少三五百便携式的,最后还好没买便携式的,一般这种便携式的都是当你有一个台式的,买第二个的时候才买便携式的。
确实很多地方示波器能更有针对性的检测出问题,比如晶振,很多万用表也有频率档位,以前我就以为外用表就可以检测晶振了,结果检测了个寂寞,万用表的频率档是最鸡肋的。示波器的话怼上去马上就显示波形和频率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手持式用不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是你的第一个示波器,别买这种三五百便携性的,第一个示波器一定要买台式的,至少要一千多那种,推荐鼎阳或者普源入门级100Mhz,1G采样,双通道就够了,不建议买优德利的。
鼎阳和普源当初两款入门级我纠结了很久,说下两者优缺点,首先都是入门级大牌子,价格鼎阳便宜点,无论最后你选的哪个都不错。鼎阳SDS1102X-C:
优点:开机快,两个通道独立操作旋钮,横向菜单个人觉得更人性化,可以LAN连接电脑上位机可以直接操作示波器。网传可以直接面板操作升级到200Mhz版本,网传两款机型硬件完全一样,我个人用不到那么款的频率我没升级。
缺点:存储深度14M比同价位普源的24M小一点,但是实际使用最多的也就1M左右,14M的深度我个人是几乎用不到的。探头做工略差。

普源(RIGOL)DS1102Z-E:
优点:24M存储深度,如果你用的到这么大的存储深度的话,这是这款机器最大的卖点。
缺点:开机偏慢,两个通道共用一个面板,用CH1/CH2切换。

我当初也是嫌台式示波器太贵,备选了不少三五百便携式的,最后还好没买便携式的,一般这种便携式的都是当你有一个台式的,买第二个的时候才买便携式的。
确实很多地方示波器能更有针对性的检测出问题,比如晶振,很多万用表也有频率档位,以前我就以为外用表就可以检测晶振了,结果检测了个寂寞,万用表的频率档是最鸡肋的。示波器的话怼上去马上就显示波形和频率了。

业余玩玩,也就测一下晶振还有看看供电波形还有通信波形,其他的基本不需要也不会,想着就买了手持的了,便宜还方便携带,我一般在宿舍用,设备搞大了不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手持式用不了吗

不是用不了,而是精准度,存储深度,操控等差别巨大,特别是操控,台式那么多物理按键不是白给的,都是有价值的,便携式的一般都是触摸,即便是如图所示的物理按键,也要找很多集菜单才找得到你要的功能。
你玩过单反相机的话就很清楚,单反的物理按键对操控有多么的重要。
而手机拍照相对单反,就类似示波器便携式和台式的区别。
对于专业的摄影师来讲,手机就是玩具,单反才是是吃饭的工具,没可比性的。
不是说便携式示波器没用武之地,它适用于有一台主台式示波器的前提下,有便携需求的环境,作为替补出现,但是如果是你第一台示波器,是不推荐买便携式的。
类似的还有焊台烙铁,和便携式烙铁,维修师的主烙铁永远是焊台烙铁,有便携需求的时候,才会再买一支便携式的。
个人意见,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用不了,而是精准度,存储深度,操控等差别巨大,特别是操控,台式那么多物理按键不是白给的,都是有价值的,便携式的一般都是触摸,即便是如图所示的物理按键,也要找很多集菜单才找得到你要的功能。
你玩过单反相机的话就很清楚,单反的物理按键对操控有多么的重要。
而手机拍照相对单反,就类似示波器便携式和台式的区别。
对于专业的摄影师来讲,手机就是玩具,单反才是是吃饭的工具,没可比性的。
不是说便携式示波器没用武之地,它适用于有一台主台式示波器的前提下,有便携需求的环境,作为替补出现,但是如果是你第一台示波器,是不推荐买便携式的。
类似的还有焊台烙铁,和便携式烙铁,维修师的主烙铁永远是焊台烙铁,有便携需求的时候,才会再买一支便携式的。
个人意见,供参考。

啥存储深度的俺不懂,我只想知道这种便携式示波器查查晶振 还有供电波形还有通讯波形等等这种能不能查得到,还有碰到掉电的能不能看出来是哪个先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存储深度的俺不懂,我只想知道这种便携式示波器查查晶振 还有供电波形还有通讯波形等等这种能不能查得 ...

“这种便携式示波器查查晶振 还有供电波形还有通讯波形等等这种能不能查得到,还有碰到掉电的能不能看出来是哪个先掉”

我是觉得单纯能不能来回答,能应该都能的,就像手机和单反都能拍照是一个道理。
我只是觉得买第一个示波器,应该先学习一下什么是存储深度,什么是频率,什么是采样,再决定买什么型号的可能更理智一些,各大网站都有很好的入门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