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求MG2580S 刷那个4G08芯片的座子!

楼主(2023-03-29):
哪位有这个链接?想买个专给这个机器清零,我有编程器,就是没找到这个小芯片的座子。

网友A:
淘宝7块钱一个自己买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7块钱一个自己买不就行了

你让人买便宜的,你怎么卖那么贵的,我买的爱修809F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让人买便宜的,你怎么卖那么贵的,我买的爱修809F

混经验没有你这么混的我又不卖设备 软件固件我卖有一些卖有一些不会买吃饭的东西

网友:
我有809F,就是没有这么小的座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混经验没有你这么混的我又不卖设备 软件固件我卖有一些卖有一些不会买吃饭的东西

我说你买贵的,打错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你买贵的,打错字了

809h 1166的那个套餐还可以刷48大芯片或是其他的就得买这个

网友:
这个座子的型号为tssop8,价格略微偏贵,如果只偶然用得起的话,可以买wson8转接板两元钱买10张

网友C:
打错了,tssop8转接板,2元钱可买10张,只不过需要自己动手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错了,tssop8转接板,2元钱可买10张,只不过需要自己动手焊接

谢谢,已发货

网友:
还买什么座子,直接飞线,0费用

网友(2023-06-02):
关键还是要动手能力强,看得再多也没用

网友:
飞线确实可以,简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