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新b450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23-03-29):
   b450m主板开机跑码一半cpu供电掉电

翻看论坛帖子和发帖求助,有热心师傅的经验回复说可能是供电芯片问题,于是换了供电主芯片,型号是rt8894a,换好主芯片开机还是一样掉电,但是这次再开机就没有cpu电压了,芯片供电和开启都正常,说明8894a已经坏了,一般引起主芯片坏的可能是协控芯片或者mos管,测量mos管阻值正常,换掉协控芯片开机点亮,到此维修结束。

谢谢老师傅们的热心回复,希望多发一些维修经验帖子

网友:
楼主的技术刚刚的,路过,学习了。

网友(2023-07-09):
协控导致主控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