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H110D4 上电马上断电 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3-03-29):
SY-H110D4   同行的拿过来,说上电马上断电, 拿到手上,经过多次测试上电 判断为完全不出内存供电,强行上电也是,首先怀疑是内存管理IC 有问题,RT8120A 这个芯片应该H61 h81这些板用的比较多,看来测试1和5脚上电都有12V 7脚测试也有1.2V左右,经过多次测试量出来,这种情况,不出内存供电,应该就是这个IC坏了,结果换了两次IC都是一样情况,看来不是他的问题,测试内存那边又没有元件短路,内存电感对地也正常,后找到一个   相关联的IC 3101s   但找不到一样的元件,后查网上说0109P能通用,找了一个换还是一样,于是准备放弃时候,当然这种情况在手上有CPu情况下,先把CPU排除再来修主板、 后仔细看了一下,看到主板这部分有元件腐蚀现像, 直接感觉把那个6脚IC 应该是双N管拆掉,结果上电不会再上电,但还是没有内存供电,后直接把之前换过的元件,把原配件装回去,电压出来,能显示。由于没有图纸,不知道那个元件有什么用的。 、 也懒得找元件换上去

网友A:
七彩虹的H110主板也有这个通病,只要是不显示,直接拆掉CPU座子下面的六角管子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七彩虹的H110主板也有这个通病,只要是不显示,直接拆掉CPU座子下面的六角管子就好。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会不出内存供电,查也没有这种贴,这块是运气弄好的

网友:
复合管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会不出内存供电,查也没有这种贴,这块是运气弄好的

七彩虹H110主板和170主板上,我碰到10来个了,都是那个六脚管子的问题

网友:
上次遇见这个情况,还没动刀呢,用刷子刷刷好了,神奇了也是

网友:
没图纸能修好就不错了

网友:
明明白白的修,糊里糊涂的好。修主板就要难得糊涂一下。

网友:
明明白白的修电脑,糊里糊涂的电脑就亮机了。

网友:
是不是那种防静电二极管,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