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250M DRAGON 1.01不显示

楼主(2023-03-29):
华硕B250M DRAGON 1.01不显示

如题
华硕B250M DRAGON 1.01不显示

内存桥都有电压 复位有,有时钟·

问题是冷却一会可以开机显示。 开一会自动关机后就不行了。换了CPU了。还是一样

测量1401BT 有待机5V  2脚的开启信号3.3V 显示的时候有,不显示没有。

网友:
查下温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