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如何实现笔记本插电自动开机

楼主(2023-03-29):
https://zhuanlan.zhihu.com/p/346843278我照着这个链接的文章操作后报错该怎么修改成功超简单!手把手教你如何实现笔记本插电自动开机,不用再开盖按开机按钮,方便外接显示器!!!
修改State After G3 steup_var 0x1B 0 出错error: can't set variable using efi (error: 0x0000000000008

网友:
小米游戏本

网友:
没有Power State After Power Off设置

网友:
真的可以么

网友:
不一定可行,看看bios中有没有这项

网友A:
还有个辅助硬件做法,前提是有插网线,用个单片机,通电就发udp开机广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辅助硬件做法,前提是有插网线,用个单片机,通电就发udp开机广播

那也得网卡支持网络唤醒功能的才可以吧,而且和单片机来发开机广播,这复杂程序还不如开盖将开机按钮外延重新接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也得网卡支持网络唤醒功能的才可以吧,而且和单片机来发开机广播,这复杂程序还不如开盖将开机按钮外延 ...

其实有 arduino ,不难的

网友:
其实也不简单,对我来说

网友:
插眼,等一个方法

网友:
我以前电脑坏了才这样

网友:
我可以做到远程通过APP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