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20-15ast 板号NM-B321 触发不开机 各电压正常

楼主(2023-03-29):
联想320-15ast板号NM-B321 触发不开机 待机0.02各关键点电压正常温度上来后风扇会转,cpu发热比较厉害
bios在论谈下了刷过也不行
电流0.58升到0.63到 0.68后会回到0.63再到0.68如此反复
一时没有头绪了

网友A:
先检查内存过了没有,看电流应该过了,重点检查显卡

网友:
检查显卡、CPU的供电

网友:
我按论谈上的改成集显也不行,U和独显都是封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内存过了没有,看电流应该过了,重点检查显卡

怎么知道有没有过内存?

网友:
没有100ma以上的跳变排除内存基本上u挂

网友B:
这机子遇到过俩,都是原装内存跑马不亮,换一根就好,但是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俩内存都是好的,这破玩意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加焊内存槽试试会不会有惊喜

网友C:
你测一下 显卡供电 是不是一下有一下无  我有一台一模一样 原机bios显卡有供电 稳稳的 1.1v 显存1.3但是上不去一直卡0.7左右   刷别的bios就没有显卡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遇到过俩,都是原装内存跑马不亮,换一根就好,但是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俩内存都是好的,这破玩意直 ...

换了内存也不行,看来只有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测一下 显卡供电 是不是一下有一下无  我有一台一模一样 原机bios显卡有供电 稳稳的 1.1v 显存1.3但是上 ...

我改成集显的时候1.3V会一下有一下没有
不改这些电压都有,能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