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Mac bookpro A1708时充时不充电

楼主(2023-03-29):
苹果A1708,间歇性不充电,系统显示配适器已连接电池未在充电,拆出主板不装电池情况下,插充电器typec芯片在未升压之前PP3V3_G3H电压3.3V产生,测得充电ic(充电ic已更换)控制Q7030产生的PPBUS_G3H公共点电压13V也有了,等到typec芯片升压20V后,上面产生的3.3和13V都消失,这个时候去测Q3100输入端有20V,输出端0V,(插另一个口也是一样故障),请教下各位大概率是什么引起的,正常的时候充电都正常,不正常的时候就是上面这种故障,

网友:
一看你写的就知道,维修苹果笔记本17年后思路错了,要走很弯路。加QQ 1146133845。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一看你写的就知道,维修苹果笔记本17年后思路错了,要走很多弯路。加QQ 1146133845。相互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