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机架b350主板

楼主(2023-03-29):
型号是ab350m-ds2
不触发,首先测待机,正常,然测io条件。我这个人很懒,引脚多又细的我一般不测,还要查图纸。我是直接先测晶振。运气好到爆,刚捅到晶振一脚风扇转了。

找不到这种小体型的,就在另一个华硕350上面拆了一个大个子过来,居然亮机了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玩游戏用着用着黑屏了,但是没死机。显卡没问题,是不是我的晶振不对引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检测卡是哪一种,插在什么接口上?

当年买的tpm专用测试卡,

网友A:
主板检测卡是哪一种,插在什么接口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不化锡,堆积的锡全成渣渣了

烙铁不行啊,上风枪底部吹。
好烙铁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烙铁背面堆锡 就可以拿下

不行,不化锡,堆积的锡全成渣渣了

网友C:
烙铁背面堆锡 就可以拿下

网友B:
顺便问一下,固定晶振的那个环怎么拆下来?我450的烙印硬是搞不动,没办法只有把晶振直接插上去

网友:
这个检测卡就出了一批就绝版了。其实还挺好用

网友:
运气真好,一下招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一下,固定晶振的那个环怎么拆下来?我450的烙印硬是搞不动,没办法只有把晶振直接插上去

主板背面用烙铁头堆锡烫,温度差不多了用钳子钳住了拨。

网友:
一捅就有。

网友:
确实运气好,这种点一下晶振就好的,一般要么晶振坏,要么谐振电容

网友:
运气好,一下给碰到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