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9-A REV:1.01触发掉电通病维修

楼主(2023-03-29):
客户说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开不了机,首先拿到主板的时候打阻值所有都OK,然后桥供电1.05OK.。测量ME供电0.33电压,不正常。。(正常是1.05)直接改个电路就好了,把ME供电芯片拆了

思路在后面图里,我改的电路是隐藏起来了。所以可能看不清

网友A:
直接南桥1.05供电飞根线过去给me供电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南桥1.05供电飞根线过去给me供电应该就可以吧

不放心。不过你可以尝试一下。毕竟这是南桥

网友:
直接pch1.05飞线,1117功率不够

网友(2023-05-03):
这个芯片才一块钱左右,多备点也没多少成本的,前几天也收了一张同款x99,也是反复重启,缺me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