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W-H110I-P备份bios EC

楼主(2023-03-29):
JW-H110I-P备份bios EC

JW-H110I-P 澶囦唤.BIN

网友(2023-08-04):
刷上了 bios是好的,亮机很快  我的问题是掉电。

网友(2023-11-06):
这里的EC指的是什么

网友:
格式化并制作dos启动u盘,二、解压“JW-H110I”文件夹,把里面所有文件拷贝到u盘,三,用短接帽把主板“JME1”(见图)2个针脚短接,开机按F11设置u盘启动,见C:\>输入“f”,等待刷机完成即可。四、刷完bios记得拔电池短接主板2个脚清楚bios,8代cpu要屏蔽针脚和短接2点

网友(2024-10-15):
版本号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