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3上电保护

楼主(2023-03-29):
为了验证10年前在基地学过的知识还剩多少,特此某鱼上买了一块华硕H61的主板回来练习一下,卖家注意未拆未修,买来后第一件事,外观检测。品相不错,除了背板有点轻微刮痕,其它还算不错,

网友A:
当然,修板第一要务,就是查各项供电是否短路,于是开始查各ATX供电接口各项对地阻值以及USB各脚对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当然,修板第一要务,就是查各项供电是否短路,于是开始查各ATX供电接口各项对地阻值以及USB各脚对地。

确认正常,正式上电,
当然,上电之前还需要确认一件事就是待机电压,3.39V,非常完美
接下来就是触发了,随着风扇的起起伏伏,才发现没有上插CPU供电,结果再次开机,直接转一下就停了,保护了,
由于没有经验,也没有诊断卡,无法判断故障,只能用笨办法 了,就是趁上电的那一瞬间测量各项供电。首先是内存供电,因为时序里面说的好像是先有内存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确认正常,正式上电,
当然,上电之前还需要确认一件事就是待机电压,3.39V,非常完美
接下来就是触发 ...

内存供电一共测量了四项,核心供电51脚1.5V,总线负载供电120脚0.75V,参考电压1脚0.75V,SPD供电236脚3.3V。我本来还测了一下复位168脚1.5V的,发现没有跳变电压,我还以为是没有复位导致主板保护的,但是我查时序时才发现,供电,时钟,复位,内存复位信号是在供电及时钟完成之后,由桥给IO信号,IO发出复位信号的。现在保护了,上电都没有完成,哪来的复位,而且我测量PCIE-A11脚也一直是高电平没有跳变信号,于是排查思路还是集中在供电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一共测量了四项,核心供电51脚1.5V,总线负载供电120脚0.75V,参考电压1脚0.75V,SPD供电236脚3. ...

内存供电正常了,接下来就是桥供电,1.05V,实测0V,
还有一个1.8V的供电不知道,查资料是CPU内部的锁相环供电实测1.8V,由3.3V转换而来
还有一个也是1.05V,查资料说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启动电压,VID产生后电源管理芯片才正式起振工作。实测也没有电压,因为这电由内存核心供电而来,但是受南桥控制,南桥的1.05V供电没有,然后无法发出控制信号控制MOS管产生这个电压。
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比较明了了,主查桥供电的产生。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正常了,接下来就是桥供电,1.05V,实测0V,
还有一个1.8V的供电不知道,查资料是CPU内部的锁相 ...

经过路线和参考其它H61电路图纸,确定,桥供电是由一个运放控制,GS324F,1脚和2脚3脚,3脚正向输入,2脚反向输入,1脚输出控制信号连接桥供电MOS管的G极,由于1脚输出的是低电平,所以MOS管关闭,才无法产生桥供电。2脚接MOS管的源极给桥供电输出端,这种接法属于负反馈,控制输出信号的大小,稳定桥供电。3脚输入电压是由产生待机电压的三端稳压器提供,并且受两个MOS管控制。此时测量3脚发现无电压,所以导致运放输出低电平,关闭桥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经过路线和参考其它H61电路图纸,确定,桥供电是由一个运放控制,GS324F,1脚和2脚3脚,3脚正向输入,2脚 ...

接下来就好办了,查两个小MOS管线路以及控制信号。看下运放3脚产生低电平的原因,发现IO给出的是高电平信号,但是接受IO控制信号的MOS管并没有拉低前级MOS管基极的电压,导致前级MOS导通,拉低了运放3脚的电压,使运放1脚输出低电平,关闭了桥供电。本来想马上验证自己检测和分析结果的,但是焊工不行,只能练习两天焊接再来了验证了,本人小白一个,错误的地方希望大家指证,不足的地方欢迎大家指点,还有就是信号的命名我实在记不住。所以我说得不标准的地方还希望大家将就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下来就好办了,查两个小MOS管线路以及控制信号。看下运放3脚产生低电平的原因,发现IO给出的是高电平信 ...

今天终于鼓起勇力,拿起10多年前的老焊台,换了个MOS上去,无铅真不好焊,不过还好,有惊无险,除了焊的难看了点,其它还好。上电正式点亮,此板修复。

网友B:
不对啊大湿一直在江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啊大湿一直在江湖啊

真的是新手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