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芸MAP1202固态量产开卡软件的使用教程,MAP1602开卡可以参考

楼主(2023-03-29):
MAP1202是一款常用的固态硬盘控制器,其可以通过开卡软件进行量产操作,从而对固态硬盘进行初始化和格式化等。
以下是MAP1202固态量产开卡软件的使用教程:
步骤一:下载MAP1202固态量产开卡软件。可在网上下载相应的软件文件,解压完成后打开主程序。
步骤二:准备好要量产的固态硬盘,需要用金属镊子短接ROM点,再连接电脑,连接成功后启动MAP1202固态量产开卡软件,软件即识别固态。
步骤三:在软件的主界面中,选择“Auto Detect”,并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要进行量产的固态硬盘。
步骤四:设置量产任务。在任务设置界面中,可以设置相应的量产参数和操作,如磨损均衡、校准、格式化等。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相应的设置,然后点击“确定”按钮保存设置。
步骤五:启动量产任务。在任务列表中选择要执行的任务,然后点击“开始”按钮,等待操作完成即可,重新插拔硬盘,在磁盘管理器进行分区。
通过以上几个简单的步骤,就可以使用MAP1202固态量产开卡软件进行固态硬盘量产操作了。在量产操作过程中一定要仔细确认要进行的操作和参数设置,避免出现操作错误或数据丢失等问题。

网友:
又是推广啊,主要还是固件

网友:
小咸鱼10块,不知道能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