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11无基带,维修求助,大佬们帮忙看看

楼主(2023-03-29):
基带0.9V供电测量阻值变成了331,0.85V供电变成了197,阻值明显变大了很多,正常0.9v这一路阻值应该100多点,0.85v这一路是70左右的吧,重做过基带cpu,也搬过下层依旧不行,是不是基带本身损坏了

网友:
大师们,有懂得指点一二!感谢

网友A:
不清楚你说的正常值是从哪来的,每个厂家的表打出来的值都会有一定的误差。你可以拿别的板子测一下对比下。你现在测的值和我正常修机测出来的值没太大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说的正常值是从哪来的,每个厂家的表打出来的值都会有一定的误差。你可以拿别的板子测一下对比下。你现在测的值和我正常修机测出来的值没太大区别。

不是吧,0.9v的电路不应该有330阻值吧

我对比好板打的阻值一百出头而已。

网友A:
你可以把你的基带CPU拆下来,然后再从其他板拆一个基带CPU,找到对应的脚位,直接在芯片上打值,两个芯片对着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你的基带CPU拆下来,然后再从其他板拆一个基带CPU,找到对应的脚位,直接在芯片上打值,两个芯片对着打

我直接打过基带cpu阻值,好像这两路的阻值都比正常的大了

网友(2023-04-30):
确定操作没有问题的话可以读一下基带码片,基带码片虚焊损坏或者文件错误都会导致无基带,基带码片读出来正确的前几位是23.53.46,对应的字符是#SFP,如果读出来不是这个,可以用十六进制编码器重写一下,再写到新的码片芯片里,也许可以拯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