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f2a88xm-ds2跑码11快速循环不亮机维修

楼主(2023-03-29):
现象就是视频一样,跑马11,然后迅快速的循环。
先易后难,先短接主BIOS第1和8角无效。

拆一下副BIOS装到主BIOS位,好了,捡钱。。。个鬼。正要装机又复现了。

拆下BIOS刷之,装上好了,捡钱。。。个鬼。反复开关几次正常。但是过了几分钟又复现了。

想想是不是跟温度有关?拿热风枪吹BIOS,正常跑马进系统。冷下来必出现。

觉得有几个可能,BIOS芯片不良,板层线路不良,BIOS附近的元件不良,而且这些不良跟温度有关。

先换BIOS芯片,涛声依旧。
板层测量加热前后都通。

SPI hold引脚1k上拉,看着可疑,换,好了,捡钱。。。个鬼。反复开关几次正常。但是过了几分钟又复现了。

没辙了。。是不是有电压掉了?测了全班电压都ok。。

点支烟想了想,还是扩大范围,用手摸可以亮机的时候哪里还有温度,发现了rtc电池附近。

这个rtcvdd,由PR28给桥,一边只有1点6v,短接后3.3v,上电,秒杀,一松开马上进入循环跑码。这就不算捡钱了。。

后续:

几分钟后,还是挂了,擦
老老实实查线路,PQ1出来打值2K,过了pr28打值只有1K了,所以3v分压只有1.6v了。

这个不正常,我以前看过rtcvdd都有上十兆欧的,先拆PBC2,阻值恢复到测不出来了。

rtcvdd也恢复到了3v,亮机,收工

,一会补图

网友:
rtcvdd供电不足造成

网友A:
看楼主维修历程像看大片^_^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维修历程像看大片^_^

谢谢支持,哈哈,真的是一波三折

网友(2023-06-20):
技嘉的三脚管,腐蚀,把我归拢的服服帖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