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车奇怪的掉电重启现象

楼主(2023-03-29):
  b450主板开机掉电重启,只要显卡和m2硬盘都插第一个插槽就一直掉电重启

但是只要显卡和m2不同时插cpu直连的插槽就正常开机

有没有大神碰到过这种奇怪的问题?

请大神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刷bios的时候发现供电脚相连的电容有漏电短路,以为找到故障,结果换了电容还是一样,请大神指点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A:
换硬盘不兼容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硬盘不兼容遇到过

应该不是兼容问题,其他板子上正常的

网友B:
我有快X58主板也是掉电重启。怀疑电容漏电。主板电容换了一遍 故障依然,其他的查也查不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快X58主板也是掉电重启。怀疑电容漏电。主板电容换了一遍 故障依然,其他的查也查不出问题。

好像得用示波器看看哪个电压先掉然后找到先掉的

网友:
换个CPU座看看

网友:
Cpu换了吗?

网友:
修好了以后把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
检查C PU座子针脚,刷Bios试试,修好了以后把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
找到原因了,是u挂了

网友:
在此向楼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