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兵求救

楼主(2023-03-29):
待机电流0.1A。用烧鸡大法1.6A,电压1.5V,去烧CPU下面的电感,发现CPU发热是,是我把CPU烧了吗?

网友A:
短不短路不先量测,直接1.5V去烧。你真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不短路不先量测,直接1.5V去烧。你真敢

这个地方是短路的,我量过了。现在有个问题是烧短路的电容有3A多的电流,CPU不热;烧短路的电感只有0.1A的电流,每个位置的电感电流还不一样,CPU有时发热,有时不热;
烧实习兵感觉有点懵懵

网友:
CPU本来对地阻抗就很地。前面3 5V量没
。就去烧后面

网友:
不要慌,应该是本来cpu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