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开卡后怎么改回原来的SN号?

楼主(2023-03-30):
给固态硬盘开卡,但是序列号变了,想改回原来的序列号,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刷序列号

网友A:
在开卡的软件里边,能改的掉

网友:
再开一次,

网友:
再开一次也没有用吧,我第一次开之前已经把序列号改了,不过开完序列号还是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开卡的软件里边,能改的掉

我开卡的时候有改序列号的

,但是开完改的序列号没用

网友:
有专门的工具

网友B:
还得用那软件写一次,看能不能只选修改SN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得用那软件写一次,看能不能只选修改SN

好的,我试试

网友(2023-05-02):
开卡的时候在工具里面设置

网友:
开卡工具里可以设置,序列号固定,不要选增加

网友:
每个主控的方法都不一样 你是什么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