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不开机,昂达H310主板维修,顺带修电源大水牛船长RM400

楼主(2023-03-30):
家人公司的电脑,说买回用没多久开不了机,然后装进纸箱一直放了2年多接近3年,现清理准备当废品卖,让我带回来研究研究。
平时喜欢逛和看各位大神维修的帖子,现在找到机会自己试试深浅,就带回来拆机研究了。

拆开后看所有配件非常新一点灰尘也没,不明白刚坏时为什么不找原商家保修?然后尝试开机没反应,先拆出来主板是昂达H310CD3,把内存CPU等拿出来擦一擦装上去顺带短接CLEAR_CMOS重置下BIOS,然后尝试开机能触发没显示,在试的过程中掉电再怎么按也没反应,上万用表测主板上各待机电压没有,怀疑电源有问题测了下果真紫色线没有5V待机电压。
于是先修电源,把大水牛船长RM400拆出来,上电测紫色线电压发现一直很低的0点几电压不停跳,测串联的2颗200V330UF大电容两端电压310V正常,然后经过1颗2M欧电阻给芯片EST2812A的4脚供电,测芯片4脚电压也是一直不停乱跳,怀疑芯片EST2812A有问题,拆下来研究会又装上去测试,为了再拆时方便只让7只脚轻微触碰到焊盘,再通电听到清脆的啵一声芯片彻底挂,然后测得1.2欧电阻开路了,IN4148开关二极管也击穿短路,顺带测了下2个大电容容量330UF的只有190UF,买这4样回来装上5V待机电压正常出来。

接着研究昂达H310CD3主板,有点想不明白昂达支持789代U的主板用DDR3内存,接上电源能触发但是没有显示,按照论坛上诸位大神发过帖子的顺序测电压,IO芯片IT8772E的11 27 43 53脚电压正常,芯片引脚图也是论坛里找的,看到30脚标SLP_S3、35脚标S4_S5,测了也有3.3V电压

PCIE A11脚没有3.3V复位电压,13 14脚有0.34V左右电压,内存电压0.26V,CPU电压没有出来,摸了CPU很凉快不发烫,H310的板好像是要先有内存电压的,于是看了下芯片是24=4E,论坛里搜了下是RT8231,论坛里很多帖子说的是第9脚TON接的电阻不正常导致不出电压,我测了第9脚电阻1M欧,4.69V过电阻4.23V进芯片

测第7脚S3、第8脚S5也有3.3V电压,直到测第12脚供电脚发现没电压,供电脚电压通过2R2电阻进来,一端有5.04V一端为0,测了下电阻是74欧左右,12脚对地测试短路,怀疑芯片坏了,吹下来后再测12脚对地不短,于是把2R2电阻换身边有的4R7

某宝买RT8231芯片,芯片到之前理清了20脚的各走线

RT8231买回来没焊好还把脚上焊盘弄模糊,又买了2个回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焊上去,然后用尖头烙铁在20只脚间来回拖锡,再测相邻两脚有没短路

直到20只脚相邻不短路后才敢上电测试,上电后测得内存供电1.5V出来了,但是CPU待机电压依旧为0,怀着忐忑的心情触发开机然后摸CPU发烫了,立马接上CPU散热扇,再测CPU所有供电正常出来,然后接显示器正常显示

终于修好,维修这水好深,差点没淹死我。
最后,昂达H310CD3主板接电待机状态下RT8231芯片各脚位电压为
2脚0.74V,5脚1.51V,6脚0.79V,7、8脚3.3V,9脚0.46V,10脚5.04V,12脚5.04V,13脚1.5V,16脚1.51V,17脚1.52V,18脚6.38V,19脚1.51V,20脚0.74V

网友A:
挺厉害的,不过下次把芯片引脚图放上更方便一些。

网友:
大湿级维修!

网友:
可以,可以,学习啦。感谢

网友:
楼主级别虽然是小白,但是技术比我强,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

网友B:
研究精神值得肯定,不过310不到100块钱,废310还能卖40

网友:
电源和主板都修好了,厉害。
H310配DDR3,妖板。

网友:
这个水平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厉害的,不过下次把芯片引脚图放上更方便一些。

确实,因为引脚图都是在论坛里找的,我就没太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研究精神值得肯定,不过310不到100块钱,废310还能卖40

哈哈,本来也想着淘块主板回来换的,想想还是算了,练下技术,练坏了再淘

网友:
我是小白,完全是看各位大神帖子学习的

网友:
大师级维修

网友:
有理论功底,有动手能力,胆大心细,修得好。

网友:
可以,买个热风抢吧反正不贵就当玩玩

网友C:
真的很厉害,这也是高手,可能对电子比较感兴趣吧

网友:
技术不错,值得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很厉害,这也是高手,可能对电子比较感兴趣吧

是的,比较感兴趣,喜欢捣鼓这些

网友:
现在还在修主板和电源的都是牛逼的老师儿

网友:
我都害怕修电源害怕220v直接爆了

网友:
电源也能修好技术,我碰到都是直接换了

网友D:
楼主非常厉害了,据介绍好象以前没有怎么实践过,可一次性修好了电源和主板。
狐狸也糊涂
也是初接触,平时做足功课,一直看论坛帖子,还有刷抖音上那些维修视频
详情

网友:
你这个技术可以了,已经打败百分之50了,哈哈

网友:
看来时序真的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非常厉害了,据介绍好象以前没有怎么实践过,可一次性修好了电源和主板。
也是初接触,平时做足功课,一直看论坛帖子,还有刷抖音上那些维修视频

网友:
工具不行啊

网友(2023-07-17):
修的不错 这个买芯片 焊芯片 测试的心情我都深有体会 维修人不容易啊

网友:
楼主修的思路很好,老师傅的手法,不知道能不能 分享 电阻分压计算软件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