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萌新维修路程分享 华硕F55V X550CC_2.0

楼主(2023-03-30):
自己的电脑。问题是按了开机键指示灯亮一下立刻就灭了,可以重复触发,但是还是亮一下就灭了。
然后在论坛上找到了本机得点位图和维修指南,用万用表从头到尾测了一遍。
不插电得情况下,测得所有对地阻值都正常,没有短路情况。
X550CC_2.0这个板子需要触发才有3v,插电情况下5v3v都有,公共点也是正常得。
因为触发才能测得其他位置的电压,测得好痛苦,但是所有供电都有且是正常得,
然后根据论坛大佬得思路开始排查时序图,该有的信号也是有得,最后没办法就在
网上买了刷BIOS得工具,一开始刷了一个bios可以亮机了,但是开机还是很困难,
至少触发了好几次才成功点亮。进入系统后内存和显存不对,还有花屏情况,就又在论坛找了一个,
刷上之后成功亮机,但问题依旧存在(还是触发了好几次才点亮,有一种板子冷下来之后再想开起来,很费劲得感觉)
但是内存识别正常,显卡显存识别已正常

开机跑了一晚上,没有意外情况,但现在不敢尝试的是关机放一晚上,第二天又会开机困难,
萌新第一次修电脑,希望大佬们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情况!!

主板版号:X550CC MAIN B0ARD  REV:2.0 内存条码:《203》X550VS 桥型号是:SLJ8E 显卡型号:N14M-GE-S-A2
附上亮机BIOS链接,我就不发附件了,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09891-1-1.html

网友:
等大佬们答疑解惑

网友A:
是不是桥或者显卡有虚焊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桥或者显卡有虚焊的现象?

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问题了, 我有试过高压测试,一打开游戏他就断电了……
但是这个情况不是一直存在,过会儿游戏又能打开了也不关机了

网友:
回头加焊一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