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深海泰坦X9ti-R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3-03-30):
娱乐大师跑分   显卡直接跑不起来   驱动都是正常的   还有不定时自动关机   显卡跑分之前能充电   跑完电也不充了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跑分不正常要么缺相,要么功率检测或是温控问题,但是不充电跟显卡问题看似毫不相干,或许其中可能存在某种因果关系,等大神来解释一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跑分不正常要么缺相,要么功率检测或是温控问题,但是不充电跟显卡问题看似毫不相干,或许其中可能存在某种因果关系,等大神来解释一下看看!

应该是供电    19伏公共点电压正常    到显卡这边就变成10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供电    19伏公共点电压正常    到显卡这边就变成10伏

10V那不充电也说的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V那不充电也说的通了

我怀疑是芯片检测不到电源   显卡这边默认是电池输出电压给显卡   导致显卡这边10伏电池供电   不是适配器19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