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k7co6s v1.0之显存维修及显存顺序并不是逆时针之分享。

楼主(2023-03-30):
本人业余,非专业维修人员,摸鱼买一主板板号gk7co6s v1.0,卖家说独显代码43,到货用mats测试,A1显存报错,看大佬贴子逆时针数第一个是a1,如图一右上角第一个,淘宝买了显存换之,还是a1报错,以为买的显存有问题,再换一个还是A1报错,感觉可能顺序搞的不对,与是把右上第一个,左下第一个,都拆了,测试工A1.C0报错如图二,因此推断,原显存右上角第一个并没有坏,而是左下第一个坏,先装好右上角,仍a1报错如图三 ,c0正常,然后装完左下角第一个后,无报错,修复,进系统代码43没有了,显卡正打驱动正常,烤机正常,因此推断这个显存顺序并不是逆时针排列,如图四所示,顺时针,a1 a0 b1 b0 c1 c0,特分享给业余玩家少走转路。顺便说一个,修这玩意真费时间。不知道是不是不是因为手生的原因。买了三个显存,两个好的,一个坏的,淘宝以次充好的不良商家也无法分辨。

网友:
淘宝散装显存都是拆矿卡的多。。。坏的多了。

网友A:
上机才能试出好坏,维修人员最头痛的问题呀

网友B:
非常专业,错误43都能修好,厉害。测试软件能发一份么?谢谢!348367791@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专业,错误43都能修好,厉害。测试软件能发一份么?谢谢!348367791@qq.com

怎么发你,还要用那个测试命令

网友:
等我发贴子里,你下就行

网友C:
大哥 你还是不专业啊  在图纸里找啊 a组就输入 fba_报错代码  c组就输入fbc_报错代码 就能精确到那一颗显存 有些是顺时针 有些是逆时针 有些在另一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机才能试出好坏,维修人员最头痛的问题呀

现在都笔记本键盘一体化后,装机更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 你还是不专业啊  在图纸里找啊 a组就输入 fba_报错代码  c组就输入fbc_报错代码 就能精确到那一颗显存 有些是顺时针 有些是逆时针 有些在另一面

大佬,多说两句啊。图纸会标出通道,还是fba命令能看出,没看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 你还是不专业啊  在图纸里找啊 a组就输入 fba_报错代码  c组就输入fbc_报错代码 就能精确到那一颗显存 有些是顺时针 有些是逆时针 有些在另一面

我业余玩家都不怎么懂图纸,这图纸我也没弄到,早知道按你说的搞,就少拆腾了

网友D:
大哥,苹果的笔记本能测吗,我这有2代处理器机器,会有干了显卡还花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哥,苹果的笔记本能测吗,我这有2代处理器机器,会有干了显卡还花屏的

二代的就别修了,练练手可以

网友:
不错不错,水平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代的就别修了,练练手可以

这机器还有板层断线的,搞不定的十有八九拆显存能打到阻止不正常的

网友:
我也有个带码43的一直放着,明天拿出来试试

网友:
大哥,非专业已经能判断显存了,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检测显存的软件是什么?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
我再来发一波,
ps:显存供电短路19v直接干过去的,基本都是显卡显存一套全部带走
就算显卡没短路,有阻值也是一样的
千万不要觉得运气好,不然,妥妥的亏本生意(几百大洋的显存堆在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