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抢救华为P30 Pro黑屏大作战

楼主(2023-03-30):
抢救华为P30 Pro黑屏大作战

二修华为P30 Pro屏幕不显示,经初步检修并不是同行描述的完全不显示,这种情况一般是负压出现导致的花屏。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华为P30Pro

      【故障现象】不显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P30Pro,同行说是不显示,座子掉点,他自己修过没修好,所以送过来给我们修。

华为P30Pro不显示 图1

      接到主板后发现确实有掉点,显示负压-4v的焊盘已经被扯掉了,也不知道是摔的还是没拆好,把负压焊盘补好,换个新的座子装上,打值一圈座子阻值都正常,负压这边表笔需要反转测试,红表笔测量,黑表笔接地,打值有470多阻值,OK,直接接屏测试。

      接屏后发现依旧不显示,但是贴近屏幕仔细观察,会发现并不是不显示,而是屏幕在全黑的界面下会有点花屏一样的表现,偶尔会出现一点红绿点,不明显,但是离近点可以看到。

      这种情况一般是负压出了问题导致的花屏,不应该啊,已经补好了焊盘,且有阻值,负压应该已经有了,情况不对直接上电扣屏测量电压看一下,P30Pro设计的扣屏情况下还是挺容易测量供电的,4.6v可以在旁边的屏蔽盖里的电感上可以测到,6.3v和-4v可以在座子旁的电容上测到。

      实测发现4.6和6.3都有电压,一个4.6v实测有4.56v,.一个6.3v实测只有3v,6.3v电压只有有就可以,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电压,显示后可以达到7-8v,只有负压没有产生,实测只有0.2v,这几个电压都是由显示供电芯片产生的,所以我们直接换显示供电芯片就好了,拆下芯片换新后再次扣屏测试,此时屏幕已经可以亮华为logo了,那问题就完美修复了。

华为P30Pro不显示 图2

  华为P30Pro不显示  图3

华为P30Pro不显示 图4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华为P30Pro不显示 图5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谢谢分享!这块屏挣 了不少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