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X3209-2k反复重启

楼主(2023-03-30):
优派VX3209-2k,开始是不通电,拆开什么都没修,随便量了一下看看前后级有没有短路,然后没问题再次上电既然可以开机了,以为好了,装机测试大半天没问题,第二天来也可以正常开机显示,但是用10分钟左右会自己重启,然后友正常一会重启,反复如此,有遇到到兄弟赐教一下,到底是电源板还是逻辑板或者驱动板问题呢,怎么排除法

网友A:
只有出故障时,才好查故障,这时应当测量相应的电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出故障时,才好查故障,这时应当测量相应的电压呀

重启后什么都正常啊,所以电压肯定都正常的

网友:
重启时,再量电压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
把电源板和主板拍个图看一下

网友(2023-07-15):
电容问题。全换了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