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改装的中兴2400可调电源

楼主(2023-03-30):
最近闲来无事收了两台中兴2400的通讯模块电源改一个120V-25A直流输出电源(有好几个模式):
1、直流电源模式
2、锂电池模式
3、铅酸电池模式
这个可调电源绝对秒杀同价位一切的对手

言归正传:改装开始(改装后就是全波整流)

拆开后的全家福

拆下一堆的元件

这个改一下就ok了

都是大功率管子

大功率

这个电源原厂的散热还是很不错的,好大一块

改完安装好,就这个样子了

开机测试,效果很哇塞

5V输出,很稳定

万用表测量,我的万用表有点老旧了

12V输出

老旧的万用表也就误差0.02还是能接受的
写的不好勿喷,接着改第二个

网友A:
牛掰,这些个大东西是怎么拆的?锡炉吗

网友:
大工程啊。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掰,这些个大东西是怎么拆的?锡炉吗

就是普通的8586焊台搞定的

网友:
整体不错,输出很稳定

网友B:
看着很不错,好用吗

网友:
自己diy工具6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很不错,好用吗

搞维修这个电源绝对的哇塞哦,输出的电压很稳定,就是电池充电时还会有内阻提示,至于内阻是否正确还在测试

网友:
电流分辨率太低吧

网友(点评):
这个改装太贵了,得500多,一般都是充电用的,这分辨率可以了

网友:
电源跟我们在市面上买的维修电源是一样的,检测短路,当笔记本电源都可以很好的看到电流大小,多少W输出都是一目了然。这个就是一个大功率输出稳定维修电源,可以调到最大120V,最大25A,达到最大3000W的输出,有负载的情况下,可以看到所有需要的参数,至于充电就是这个电源附带的功能。主要还是要看个人爱好,我的维修范围比较广所以30v的可调电源达不到我的需求,选择了改装这个电源

网友:
自己diy工具,大工程学习。

网友C:
楼主这个买来多少米啊?我也想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买来多少米啊?我也想弄一个。

我的中兴2400电源买的是9程新220元(不包邮),控制板是全新最高配置的整套包邮320元,大概其它零零散散线用了100元多点,(都是国标硅胶线)

网友D:
这玩意纹波动态响应都很差,20V开关一下电源瞬间冲到25V都有可能,拿来当大型充电器还可以,修笔记本小心炸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纹波动态响应都很差,20V开关一下电源瞬间冲到25V都有可能,拿来当大型充电器还可以,修笔记本小心炸 ...

你是真不了解这个电源,这个中兴2400是通讯基站通讯设备转换电源,这个电源的输出是相当平稳,电源跳变那是不存在的,多说无意哦。我个人觉得市面1000元内的电源它都能一较高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是真不了解这个电源,这个中兴2400是通讯基站通讯设备转换电源,这个电源的输出是相当平稳,电源跳变那是不存在的,多说无意哦。我个人觉得市面1000元内的电源它都能一较高下。

不改的话,那是好东西,改了就是两码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改的话,那是好东西,改了就是两码事了

改的地方只是从50V的电容变成120V的电容,还有2个大功率的管子,其它都是一样的,这个改动是在控制上的改动

网友:
这动手能力没得说了

网友F:
动手能力不一般的强!成本是不是有点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动手能力不一般的强!成本是不是有点高啊

对于市面上的维修电源,这个中兴2400电源改装价格也就6-7百多,还是能接受的,而且很稳定的输出

网友:
改了个三代和四代

网友G:
是不是力硅码的控制板,跟原机的相比稳定性如何?

网友:
显示屏太花不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力硅码的控制板,跟原机的相比稳定性如何?

力硅码这个控制板从做工上看还是很好的,也是专利产品。应该有这个电源开发团队的影子。所以稳定性应该很不错。这个力硅码还带蓝牙软件固件升级功能

网友H(2023-04-30):
这个确实性价比超高,而且我心仪已久,但是就是因为电流显示精度小数点后才2位。一直没有入手。如果再多一位是3位。我绝对搞2台新电源改铝合金的!!这个修笔记本插上看不到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确实性价比超高,而且我心仪已久,但是就是因为电流显示精度小数点后才2位。一直没有入手。如果再多一 ...

这个确实只有小数后2位,这就是一短板哦,但是这个可以跟立硅码沟通一下,看看下个软件版本或者更新固件是否可以改进一下这个精确到小数后3位的功能

网友:
力硅码这个控制板从做工上看还是很好的,也是专利产品。应该有这个电源开发团队的影子

网友I(2023-06-02):
用的哪个套件?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的哪个套件?

某宝上有的,力硅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纹波动态响应都很差,20V开关一下电源瞬间冲到25V都有可能,拿来当大型充电器还可以,修笔记本小心炸机

我四台都在用,三代套件改,120V 25A,60V  50A都有,,随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