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OVO G2210 显示屏logo开机画面正常,然后闪屏

楼主(2023-03-30):
GOVO G2210 显示屏logo画面显示正常,然后就开始闪屏

闪屏时能够看到图像,就是费眼睛!像是以前显像管屏幕是的
显示屏设置里面的显示模式:标准、游戏、电影切换时,闪屏频率有变化,标准模式闪屏频率最低。

请师傅给判断下是外接电源电压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幕问题。跪求大大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啊

网友:
应该是LVDS线接触不良

网友:
有可能是lde灯坏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解电容容量不足导致的电压不稳定!

网友:
连个实物图片都没有,也没有任何测量数据,不是白问么?

网友:
查一下各芯片供电电源。。。。。。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不行的话应该就是灯条的问题

网友(2023-05-05):
换个适配器来试试

网友(2023-07-05):
闪的话,是不是电压不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