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 v点不亮维修

楼主(2023-03-30):
打电压基本都有 内存1.5V有  桥1.05V有 me 1.05v有  cpu电压1.1v有 复位3.3V有 时钟都正常 难道bios坏了 刷个bios看下先 完事还是点不亮vrm  pg有3.3v  量到vccsa这场管没出电压 测g极没电压 走线路到比较器358的7脚也是out输出端沒电压 比较器的5脚也没电压 这脚上拉一个26K的电阻由3V供电 果断换了个30K的  上电vccsa  0.89V出来了 嘀一声主板也点亮了维修结束

网友:
vccio vccsa出问题比较多。

网友:
思路很清晰直接命中

网友:
楼主,分析的相当透彻,维修的也很快,技术666666

网友:
楼主,分析的相当透彻,维修的也很快顶上去

网友:
太专业了,看不懂。

网友:
有3.3的复位,管家供电没出来?

网友:
妙手回春,药到病除

网友:
分析到位,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3-05-04):
这个基本是高手出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