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H310M战将D3无CPU供电掉电维修

楼主(2023-03-30):
查了所有供电,无U供电,由于是D3版本,所以没有2.5V供电。
检查RT3606BC条件,EN 1.0V    3脚和43脚ton有0.5V左右。VCC DVD电压均正常。
检查发现不上U得情况下能出0.8V CPU供电,上U为0。
再查条件,查到25脚和26脚上拉不正常,只有0.06V,通常VDIO通过VCCSA或者VCCST上拉,由于没有图纸,最后扫线找到故障点。
版号和U中间三极管没有导通,原因是旁边电阻腐蚀,并且受控于其他电路。
短接三极管,测试VDIO电压回复0.99V左右。主板正常跑马开机。
附官网BIOS

网友:
无图纸修复,厉害了哦。学习。

网友:
蟹蟹大湿分享。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经验

网友(2023-05-17):
真是大神,感谢分享,学习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