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耐美500W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23-03-30):
此电源电源保护芯片是ST9S313,待机,及上电输出电压各项都正常,就是PG信号出不来,查资料说是PGI脚对DC端输出电流取样,达到1.59V,出PG信号,但是我测量PGI脚都1.8V的,PG信号还是没有,希望有大神能指点一二

网友A:
启动瞬间,3.3和5V不能过压和欠压, 启动瞬间你表可能测量不到,要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瞬间,3.3和5V不能过压和欠压, 启动瞬间你表可能测量不到,要用示波器

没有波波呀,这个IC还有这种特性,不延时启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瞬间,3.3和5V不能过压和欠压, 启动瞬间你表可能测量不到,要用示波器

那大哥,我再请教一下,如何消除瞬时噪声,换LC电路上的电容可以吗?

网友A:
PGI电压要大于1.2V, 5V和3.3V不能过压和欠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PGI电压要大于1.2V, 5V和3.3V不能过压和欠压 ,

好东西,谢谢了

网友B:
请教如果PGI是0V是什么问题?芯片坏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如果PGI是0V是什么问题?芯片坏了吗?

从取样点往后量,看是到哪里掉0的,再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取样点往后量,看是到哪里掉0的,再分析

好的。感谢回复。

网友:
此电源已修复,在此我要感谢 2楼zhangxunhai ,也要感谢之前安钛克电源维修一贴给于指点的火凤凰维修,和顶佳工作室,对于PFC电路是否工作正常的重点提示,(2楼zhangxunhai明确提醒,ST9S313取样过程中,电路中产生瞬时干扰波纹超过限定值时,芯片保护)最后检测发现此电源BOST电路大滤波电容开路,导致AC端电路波纹太大影响次级保护芯片取样产生误判保护,在牺牲了一个20N60和两根保险管之后终于确定故障。过程非常崎岖,首先检测BOST电路电容两端电压,357V,明显偏低,拆下测量,发现有充放电,而此电容非常新鲜,也无外观上的异常,所以就忽略了,在排除了PFC控制开关管是否漏电导致电容电压偏低的可能后,重点排查主控CM6805,在拆下CM6805之后,准备上电测量电容两端电压,结果通电一瞬间,保险炸了,然后断电测量发现PFC控制开关13N50F击穿,于是拿出珍藏的20N60换上,因为之前就怀疑PFC控制开关可能性能不良,所以此时并没有排除电容故障。之后装好CM6805,换好保险,接上保护灯,通电时发现TNY167发出咝咝声,当时怀疑可能是买到的芯片质量不好,没有怀疑可能是自激,而且短接PSON时,灯一闪一闪的,当时怀疑可能是接了保护灯,PFC取样异常,导致波动大,而且还是没有PG,让我愚蠢的认为,我的逻辑无比正确。在撤下一切保护之后,正常通电的一瞬间,碰,又炸了,依旧是保险,又连带了我那两块多钱一个的20N60,我瞬间崩溃,真想把这个电源砸了,在克制住内心的冲动,冷静了10来分钟,我又把目光停在了那个电容上,于是我再次拆下这个400V270UF的电容,一测量,竟然开路了,一切就突然释然,世界又变得详和宁静了,由于手里没有这款电容,于是网上买了几个450V270UF的电容换上后,一切正常了。此电源就此修复了,但是PFC确让我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网友:
在此感谢所有大神的指导和赐教,世界因你们而美丽,你们就像那无尽黑夜的星光,照亮每一个小白的前路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