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外星人奇葩问题

楼主(2023-03-30):
本人接手到一台外星人17R4 配置i7-7700hq+1080显卡。电脑问题是引导windows死机。用原装300w的充电器引导死机,单独用电池引导死机。用240w可以正常使用并且不降频。但开机会报不是原装电源。 cpu换过两个了,一样的现象。bios,cpu供电的所有驱动芯片。EC.包括钽电容都换了一遍。没办法了充放电芯片都换了一个,可还是涛声依旧。有大神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换个桥是一下,不差这点小钱了。个人感觉还是CPU供电问题电压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桥是一下,不差这点小钱了。个人感觉还是CPU供电问题电压不稳。

你的意思是换个南桥试一下吗

网友(2023-05-13):
我遇到一样的问题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