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快进桌面之前瞬间掉电,100分悬赏

楼主(2023-03-30):
1.一块联想主板,板号忘记了,Type- C升压电路、雷电接口、主板屏线接口进水,其余的没有进水
2.修亮机后将要进桌面瞬间掉电
PE将要进桌面瞬间也掉电
单板将要进桌面瞬间也掉电
唯独BIOS里面不掉电
3.后来发现设备管理器里面禁掉CPU的3个线程就不再掉电了,求助大神指点维修方向

liwenshuai123 -5 -4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这估计要干一下CPU了

网友:
检查CPU每一路供电,都正常就要拆CPU看看了,有可能CPU下面也进水了

网友A:
CPU 是不是少供电?或者CPU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是不是少供电?或者CPU虚焊?

不是的,已经解决

网友:
怎么修好的?分享一下。

网友:
CPU 供电不稳定吧

网友:
重装系统好了

网友:
原因也公布一下呀

网友:
CPU 下面有可能进水了

网友:
是内存吗?修到过一台内存坏了导致进系统掉电进PE掉电的

网友:
CPU降频要么换cpu

网友:
要么cpu,要么cpu供电

网友:
为什么禁用CPU的3个通道,就不掉电了,说明问题还是与CPU有关系 了。

网友:
能否告诉我们一下原因呢?是什么故障造成的?

网友:
期待解惑,楼主说一下原因呗

网友:
把CPU重植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