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310M-K R2.0通病维修:可触发无CPU核心供电

楼主(2023-03-30):
故障现象:可触发无CPU核心供电
解决办法:摘掉PQ5000,同时把下面的PQ5004换到PQ5000位置上,成功亮屏!

网友:
可能是控制cpu供电 vcore_en

网友:
要说一下原理就更好啦。

网友:
楼主,维修的很快,技术666666

网友:
胡乱说一通

网友:
感谢楼主,秒杀,技术666666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备用方案?还是什么?多说点有图纸对照就好了

网友A(2023-05-12):
试了不得,还是无CPU供电

网友(点评):
对头,我的也是,按他这个思路还是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不得,还是无CPU供电

学习了,证明PQ5000坏了?拆PQ5004代上?PQ5004位置可以不装?

网友:
通病。。。赚钱、...................

网友:
这就是在论坛传说已久的秒杀吗?

网友(2023-08-04):
无私奉献,修好好几个 了

网友:
发现100系列后的坏的不是很多,

网友:
这样主板相当于被改了,少了一个芯片,会不会少了一个功能?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理呢。最好有原理图分析一下

网友(2023-09-25):
引用 网友A:
试了不得,还是无CPU供电

我换了也一样  ,没啥用  说明是个别案例

网友:
最好有原理图分析一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