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机教程----安卓机型解锁system分区 任意修改删除系统文件

楼主(2023-03-3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教程是解锁system分区。可能初学的友友还不太清楚解锁system有什么意义。这边简单给说明下。很多友友可能已经获取了root权限。但使用卸载软件无法卸载系统内置或者无法修改系统文件等等这类都是没有解锁system分区的表现。也就是说你虽然获取了root权限,但没有修改系统system分区的权限。只有解锁了system分区。才可以任意修改 读写系统分区文件 可以任意删除系统内置软件或者系统软件。

那么一般有几种方法解锁system分区锁呢,机型不同。分区架构方式不同。那么对应的解锁方法也不同。这边列举以下几种解锁system分区锁的方法供友友参考借鉴
1-----Systemlock.apk解锁软件{百度搜很多}

  这软件安装后操作即可。没有多大的技术含量。但支持的机型有限。而且有的机型显示成功。但实际还是读写不了系统分区。软件一直在更新.Syslock中文版是一款国内开发者自主研发打造的小程序,专为小米手机用户准备,可以在手机端一键解锁system分区,软件界面十分的简洁清爽,而且容易上手操作,可以帮助用户快速解锁和上锁system分区,是每个搞机用户必装的安卓软件。小米手机自带的MIUI系统root权限无法使用system分区,通过此款软件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
syslock汉化版这款手机软件功能强大么?它是一款对于小米用户而制定的MIUI system解锁工具!免root权限登录,且实际操作并不会太难,有须要的客户,可以来IT猫扑下载!
syslock操作方法
1.本手机软件需授于MIUI系统软件的root权限。
2.本手机软件只对于MIUI系统软件合理,其他系统不明。
3.最重要的一点:再次上锁仅针对未更改系统文件的朋友合理,更改了系统文件切忌再次上锁。换句话说只需必须开启sys系统分区的东西,全是更改了系统文件,应用以后就千万别试着上锁了,由于毫无疑问卡米。

关键表明:
再次上锁时请保证系统文件详细,要不然开机认证不通过,很有可能造成没法开机。
2-----重新按步骤安装面具来解锁system分区
简单说也就是你的面具按步骤取消DM选项 重新完整安装一次面具来解锁system分区

3----安装解锁system分区模块
4----刷入支持解锁system分区的第三方twrp。在twrp里高级---勾选系统分区可读写

按图示操作即可,这种取决于twrp开发者把这个功能编译到twrp里。

上图的读写设置操作失败的解决方法有一下几种
存在scratch分区
系统分区设为可读写增加scratch分区检测,不允许存在此分区时继续操作
scratch是啥可以查安卓文档
它会占用super的空间导致更新失败(包括miui官方rec)
出现此分区需要删除,提供4种方法:
方法1:--进入miui-电脑连接usb使用执行adb命令:adb enable-verity
方法2:--线刷一次,线刷包有super.img可以解决问题
方法3:--进入最新twrp,高级-终端执行命令:lptools remove scratch
vab设备不要使用lptools,如出现问题可刷完整包(a,b2个slot都要刷到)
方法4:--twrp-重启-fastboot,进入fastbootd模式后使用fastboot命令删除分区:fastboot delete-logical-partition scratch

还是那句话,机型不同。twrp不同 操作也不同。上面的步骤取决于第三方twrp功能
5-----直接刷入第三方官改包[推荐】方便简单 快速
有的第三方rom作者已经解锁了system分区。直接刷入后分区就是解锁状态
6-------手动自行操作。类似新版机型。
需要动手能力和基本常识过硬的朋友,新版机型的系统为erofs格式的。需要把格式转换为ext4写入手机才可以读写系统分区。下面的链接可以参考
一个erofs文件系统转ext4文件系统工具
erofs2ext4Converter
▍github项目地址 查看链接
▍作用:
将erofs文件系统转为ext4文件系统
解锁system分区(可以直接用MT进行修改等)
▍适用机型:
- Xiaomi MIX4
- Xiaomi Civi
- Xiaomi Civi 1S
- Redmi K50
- Redmi K50G
- Redmi K50 Pro
- Xiaomi 12
- Xiaomi 12 Pro (QCOM,MTK)
- Xiaomi 12S Pro
- Xiaomi 12S Ultra
等一切小米红米erofs文件系统机型

当然还有其他解锁system分区的方法。类似magisk挂载分区来修改system等等。或者fast命令关闭dm校验等等方法。另外有的rom制作工具里面就包含有解锁system分区的操作
个人建议以上4 5步骤较为方便简单,尤其是5步骤。因为目前第三方的rom作者还是比较多。资深大佬的第三方rom都已经解锁了system分区。当然可读写system分区也有坏处。那就是你无意删除了系统启动运行所必须的相关联的文件或app。系统就欧屁了

网友:
magisk解锁system分区教程

Magisk是一款用于 Android 系统的开源 root 解决方案,可以帮助 Android 设备实现 root 权限和处理一些系统权限问题。以下是Magisk解锁system分区的教程:1. 首先,确保您的 Android 设备已经 root,并且已经安装了 Magisk Manager 应用程序。2. 打开 Magisk Manager 应用程序,点击菜单中的“设置”选项。3. 在“设置”选项中,找到“Magisk Hide”选项,并确保其处于启用状态。4. 返回主界面,点击菜单中的“安装”选项,并选择“安装到 Inactive Slot”选项。5. 安装完成后,重新启动 Android 设备,进入 Magisk Manager 应用程序。6. 在 Magisk Manager 应用程序中,点击菜单中的“模块”选项,并选择“系统解锁器”模块。7. 安装“系统解锁器”模块后,进入 Magisk Manager 中的“设置”选项,找到“系统解锁器”选项,并启用它。8. 确认启用后,重新启动 Android 设备,并进入 Magisk Manager 应用程序。9

9. 在 Magisk Manager 中,点击菜单中的“安装”选项,并选择“Magisk Init Scripts”选项。10. 在“Magisk Init Scripts”选项中,添加以下脚本:```mount -o rw,remount /system```11. 添加完成后,保存并重新启动 Android 设备。12. 在系统启动后,您可以通过文件管理器进入 /system 目录,并进行修改和编辑。需要注意的是,解锁系统分区可能涉及到风险,操作前请备份重要数据,并谨慎操作。

网友:
如何通过MT管理器解锁手机system分区
手机是现在十分常用的工具之一,有些新用户不知道如何通过MT管理器解锁手机system分区,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操作步骤。
具体如下:

网友:
图个折腾^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