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雷蛇笔记本电脑怎么修改主板的启动模式

楼主(2023-03-31):
客户拿过来一台雷蛇RZ09的笔记本,说是笔记本好卡,让我帮他换一个系统,从原来的win10换成win7系统,我试了,发现主板的启动模式是UEFI的,找了一下怎么都找不到该怎样切换成传统模式了,不知道有没有同行知道的,如果有知道的能不能教一下。

网友:
关闭安全启动试试吧,如果不行的话,说明只支持UEFI。

网友:
现在我调了一下,开机现在是黑屏了,有些尴尬!!!!!

网友:
不能降级到WIN7系统,最好是装默认的WIN10系统64位(厂家)。

网友:
想装WIN7系统,必须是纯净版WIN7系统64位,看有无主板启动模式(多选项),如果没有就先保存原机BIOS,再刷机。

网友A:
这机器几代U哦,7代以后还是建议装win10吧装win7驱动难搞哦

网友(2023-06-07):
要看硬件新不新新的估计只能装新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几代U哦,7代以后还是建议装win10吧装win7驱动难搞哦

i5 6代的CPU

网友:
好像是不可以改成传统模式,只能用UEF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