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兵检查思路

楼主(2023-03-31):
升压芯片正常,20V待机电压存在。
3.3V和5V待机电压没出来。
待机有0.1A电流,正常板子待机电流为0.3A。
实习兵请求大佬帮助

网友:
待机电流再加个0算是正常的,你这电流看着就是有短路,先查下3V线性是不是短,各大电感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待机0.01才算正常吧   0.3漏电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