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H110M-T V20 触发掉电通病

楼主(2023-03-31):
一根细线直接连上,稳定的,以前也修过这个通病,但是我是换了芯片的,但这个腐蚀太严重了,我只能被迫飞线咯,总之稳定就好了

网友:
很厉害啊,老哥

网友A:
腻害了,必杀大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腻害了,必杀大技

谢谢咯

网友:
电压开启信号vcore——en

网友:
可以呀,我也修到一模一样的,谢谢了老哥

网友:
我这个都不触发了,不知道触发后会不会停在你这里

网友B:
可以可以,这技术还可以,但是你也给洗洗哈,看着太脏了

网友C:
大哥,没图纸你咋找到这的,啥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没图纸你咋找到这的,啥思路

因为我以前修过,知道这个电压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没图纸你咋找到这的,啥思路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可以,这技术还可以,但是你也给洗洗哈,看着太脏了

网友:
真有耐心,这种换我直接放弃了。

网友(2023-05-22):
感谢师傅,我的也是腐蚀了,就一个电阻,不过不知道多大的,懒得找图纸了,短接就好了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0291-1-1.html

网友:
通病   小白的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