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这个华为P40Pro不开机的问题要怎么解决?来看看吧~

楼主(2023-03-31):
这个华为P40 Pro不开机的问题要怎么解决?来看看吧~

二修华为P40 Pro 不开机,同行描述反复修复故障依旧,经迅维维修师傅检修发现,维修并不复杂,只是简单的连锡的问题,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华为P40 Pro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

      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华为P40Pro手机,手机来的时候已经被拆修过,同行也直言自己搞了挺多地方的,但是最后就没有修好,没办法就送过来给我们师傅看看。

华为P40 Pro不开机 图1

      取出主板发现主板层都分过了,好多芯片都拆了,测量发现是主供电大短,那我们先观察一下主板上家动过的地方,仔细观察发现下层有好多锡珠和焊油卡在缝里,先把焊油洗干净,再把锡珠挑出来,过程中发现有颗锡珠已经和焊盘连到一起并且接地了,这个也刚好是主供电的电容。

华为P40 Pro不开机 图2

      稍微加热挑飞锡珠,结果测试主供电阻值就恢复了,结果只是个简单的连锡问题,看来同行要不是没有显微镜要不就是不细心,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没发现,误拆一堆芯片,把这些拆下来的芯片重新植锡装回,再次上电电流正常,装机测试可以开机,OK。

华为P40 Pro不开机 图3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谢谢分享!只能说上个同行技术还是差了点

网友:
正常,这个技术有高有低,成长是要一个过程的,感谢分享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