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下H110的主板为什么非得要加独立显卡才亮机?

楼主(2023-03-31):
近期修了很多H110的板,触发后所有电压都正常,不掉电,风扇也一直在那里转,但就是不亮机。插个小喇叭也不响!!

心灰意冷的时候,加个独立显卡,一开机,滴一声居然亮了,反复几次,确认就是需要加独立显卡才能亮。。什么梗!!

这种情况的V星和技嘉的多存在,BIOS已经刷过无数个了,BIOS芯片也换过无数片。

求大神解析下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同好奇啊,不光110主板这样

网友A:
换个有集显u,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有集显u,看看。

修机用的都是集显U啊

网友B:
1、测量集显供电情况
2、测量电源atx工作后供电情况
3、排除时机CPU核显有无故障。
4、查看BIOS设置中是否屏蔽核显。
5、人品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测量集显供电情况
2、测量电源atx工作后供电情况
3、排除时机CPU核显有无故障。

1,大多数主板的集显供电是在进入系统后才出的。
2,ATX的供电情况,这个说不过去
3,换过U了
4,BIOS刷过N遍,也清过N遍,不是这个问题
5,这个有可能

网友C:
是不是3606bc芯片的,集显供电出不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3606bc芯片的,集显供电出不来

这种应该是直接换芯片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应该是直接换芯片就可以了吧?

大多都不是换芯片,你在论坛里搜一下rt3606bc看一下,,一般是周边电路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