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60m的示波器修主板或者显卡够不够用

楼主(2023-03-31):
主要用来看看晶振还有跑码情况和那种掉电抓波,这种60m的存储深度1m的够不够用?

网友A:
够了电脑最大晶振才33m,不过不建议闲鱼。二手贵得要死,还不包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够了电脑最大晶振才33m,不过不建议闲鱼。二手贵得要死,还不包好坏

价格不贵,就不知道够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