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接修网友发来的一台surface go2卡logo案例

楼主(2023-03-31):
接到网友发来的一台surface go2不认硬盘,卡logo的案例,客户描述是开不了机。我们实际测试是卡logo,连PE也卡的进不去,好不容易进去找不到硬盘。

微软surface go系列是配置较低的入门级机器,但10.5英寸的屏幕让这个机器便携性也更高了,办公还是很不错的。

这里将屏幕拆下,可以看到,电池是螺丝固定的,屏线接口和其他系列不同,是插入式的:

这个故障想必修过的朋友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没错,图中所述的EMMC 64G硬盘挂了:

哈哈,正方形的焊盘,很是有趣:

哈哈,换好新的硬盘这里在PE已经可以认到64G了,机器是surface go2:

64G硬盘,一个系统都占了三分之一了,正常应该都是不够用的,这个硬盘其实是可以扩容的,至少也要128G呀。但是是同行送过来的,没办法再加钱扩容了,就这样吧……

进系统测试一下功能:

老规矩,把屏幕贴回去擦到发光:

收工……

网友A:
大师好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好身手。。。

稳着点,再叫我大师,我就要原地起飞了

网友:
搞过的都是升级

网友B:
我也想升级呀,但是没办法,要自己贴钱帮客户升级

网友C:
倒贴钱 大大的不要

网友:
高端机子更难修

网友D:
直指故障点   和非板载的一个故障  学习了

网友E:
真的很好,这技术,反正bga到我这我就是弄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倒贴钱 大大的不要

大大滴不要,主要不是和客户直接交流,不然客户肯定会升级

网友F:
这个颗粒换新的要不要开卡那些操作的,还没有搞过这种情况。

网友:
直奔故障点,修出来的经验。

网友:
这个就是拆屏麻烦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直指故障点   和非板载的一个故障  学习了

维修嘛,本来就没什么新鲜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嘛,本来就没什么新鲜事

确实  见得多了修的多了 很多故障能很快做出决断

网友:
还好吧,这机子是surface里面比较便宜的

网友:
大师好身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很好,这技术,反正bga到我这我就是弄不好

做的多了就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颗粒换新的要不要开卡那些操作的,还没有搞过这种情况。

不需要,直接换

网友:
淑妃脸太薄,一不小心就要你好看,撕破脸多的很有木有

网友:
学习了,可以直接换。

网友G:
就是拆屏好麻烦,我都不想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拆屏好麻烦,我都不想拆。

发过来我拆,大家都有的赚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升级呀,但是没办法,要自己贴钱帮客户升级

有些同行的反而不好说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有些同行的反而不好说话

只要是同行的,一般都不想多生事端,客户也没办法享受到高性价比的服务

网友:
大师好身手。。。学习了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下次就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同行的,一般都不想多生事端,客户也没办法享受到高性价比的服务

对 我上次给同行修机器 修好了不能充电  我想这个应该是之前就有问题   这B同行就死活让我整  我让他给客户打电话问下  后来客户自己知道是不能充电的一直插电用 说不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 我上次给同行修机器 修好了不能充电  我想这个应该是之前就有问题   这B同行就死活让我整  我让他给客 ...

是的,上次修了个surface Pro5,通病就修了三四个,心都累了

网友I(2023-06-11):
有一台128的,卡LOGO
想换512的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一台128的,卡LOGO
想换512的多少钱

已回复留言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