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显卡核心是否虚焊

楼主(2023-03-31):
手头一张1066,最开始花屏黑屏,通过换硅脂等操作正常了几天。
后续又黑屏,重新拆装散热器正常了半个多月。期间跑mats各种测试正常。此时隐隐感觉显卡核心对螺丝压力很敏感。
最新又黑了,怎么搞都无果,MATS全通道报错。怀疑供电有问题,手头也没工具发给一个师傅维修。
他说显存供电芯片挂了,换了个。到手后我第一时间插老平台双显卡跑了mats,第一遍pass
再跑一边,又全通道报错。换到主机上驱动刚打上没几秒就黑了。师傅说核心挂了,供电他测过都没问题。
我不信邪,之前观察过因为没背板所以螺丝一上肉眼可见核心上部pcb凹进去了。
于是反其道而行按住核心上部PCB扳了几分钟,然后螺丝上得很松。目前显卡正常状态中亮机mats都OK。

问题来了,核心挂了能否正常显示和跑mats 118项。像我这种能跑的情况,是否说明核心没挂,只是虚焊了?
求助各位大佬!!

打算买把热风枪和加焊膏救一下。有什么要领吗?风枪温度控制在多少?吹多久?背部一定要有加热板吗?

网友:
打算买把热风枪和加焊膏救一下。有什么要领吗?风枪温度控制在多少?吹多久?背部一定要有加热板吗?

网友A:
很厉害哦。用热风枪拆、焊gtx1060核心!不对是加焊。你的加焊是指加热到能推动一下就完成吧。祝你加焊后所有毛病都修复。

网友B:
风枪干大的BGA可是大湿级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厉害哦。用热风枪拆、焊gtx1060核心!不对是加焊。你的加焊是指加热到能推动一下就完成吧。祝你加焊后所 ...

我是云新手....连动手过一次都没有。感觉再寄修没意义了,破罐子破摔一下。

也算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干大的BGA可是大湿级操作

好吧,哎难受呀。那咋整,寄给师傅加焊吗

网友:
风枪干不动啊

网友C:
来,免费给你焊一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免费给你焊一手

师傅好人啊。不过感觉没蛋用了。我把PCB扳了几分钟,螺丝没上紧实。正面看PCB几乎不凹了
目前正常一天了。这么看就是PCB变形引起的虚焊啊,这加焊完PCB变形感觉还是会慢慢虚焊掉。
好像没救了这破卡。

网友D:
我看B站视频以为很简单呢,以为就是上点加焊膏350度风枪吹一吹。

核心能动了就完事了。好像是我低估难度了!想来也是。

谈到核心加焊那些个师傅好像也没啥把握

网友:
风枪成功率极低

网友:
发给别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B站视频以为很简单呢,以为就是上点加焊膏350度风枪吹一吹。

核心能动了就完事了。好像是我低估难 ...

作为业余爱好者真不要去研究这级别的焊接还是投入工具的这种,修修些相对容易达成的满足下爱好多好。

网友:
路过路过,我也是小小白。看你喜欢,喜欢就进一步研究。

网友:
感谢你的慷慨分享

网友:
风枪没有用,加焊只能顶一阵子,还是需要重新植锡上焊台。

网友:
要用拆出来重植

网友(2023-06-14):
建议核心重植,这种情况一般是核心焊盘掉点。靠加焊没用,过段时间还会这样,运气不好核心和显存颗粒一起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干大的BGA可是大湿级操作

最好上BGA。。当然你也可以死马当活马医,下风开280,上风开330,,,

网友:
这种不买个风枪来过把瘾怎能控制住自己哪颗骚动的心?当然风枪加焊一把甚至几把显卡彻底点不亮过后,一切就又恢复宁静。回头看看搞坏的显卡尸体,没卵用的风枪玩具,心理不仅一遍又一遍的问自己,唉,还不如撑着能亮的时候挂闲鱼呢,说不定还能卖点钱……

网友:
260度,10~15分钟,4档,一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