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rtcrst#时间

楼主(2023-03-31):
请问怎么用示波器测量rtcrst#的时间,平时都是测有3.3V,没测过时间,据说时间要大于一定的数值,否则会出问题,请问怎么测量?我去掉纽扣电池,抓的上升沿时间,这个是代表rtcrst#的时间么?

网友:
据说是电压由低到高0.几秒来完成复位

网友:
这是上升时间,不完全。要双通道示波器,两通道同时测参考信号和rtcrst,再读出延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