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为笔记本matebook D15 typec充电接口单面充电,反面不充

楼主(2023-03-31):
华为matebook D15 板号H98R,typec接口单面充电,换图中IC,丝印4G开头,附上芯片定义原理图

网友(2023-05-05):
是接口到pd芯片中间的转换芯片是吧

网友(2023-07-05):
换上这个就好了吗,我的电脑,pd充电线也是一面能充,一面不能充电,而且要关机冷静一下才能充电,开机过程中拔了充电线再插上去,就会一直掉电,,,,,是不是换了这个芯片就好了啊

网友(2023-09-05):
我换了还是不行,一样的情况,哎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华为的资料确实是少   谢谢 楼主能这样简单干脆的 分享  经验和资料

网友(2024-05-16):
引用 网友A:
学习。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但愿下次遇到。